读取PCF8563--RTC数据为何异常?

楼主(2012-07-25):
MCU大概每隔一秒读取一次PCF8563的RTC数据,年月日时分秒,为何有时读出的数据秒的最高位为1(实际数据为8F),此时RTC数据除了秒以外均是FF,作为无效处理,但这样会造成时间显示跳数:例如:01直接变成03...

PS:PCF8563和24C256挂在同一总线上。

网友A:
初始化 否?

网友B:
MCU大概每隔一秒读取一次PCF8563的RTC数据,年月日时分秒,为何有时读出的数据秒的最高位为1(实际数据为8F),此时RTC数据除了秒以外均是FF,作为无效处理,但这样会造成时间显示跳数:例如:01直接变成03...

PS: ...
引用 楼主:

有问题就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避开问题

很明显是程序本身的问题

对着程序多看几遍手册

楼主:
初始化 否?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初始化了...

网友B:
把24先拆下来,调对了再装,不要给自己制造麻烦嘛。

楼主:
把24先拆下来,调对了再装,不要给自己制造麻烦嘛。
引用 网友B:
24.读写是正常的...

网友B:
楼主啊,认为什么都对,是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啊。

楼主:
楼主啊,认为什么都对,是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啊。
引用 网友B:

PS:我没有认为什么都对
现象:有时读取数据7个字节:0F FF FF FF FF FF FF (0F是秒的读数)
1.换8563芯片无改善;
2.去掉24C256无改善;
3.程序删掉与读写8563无关的部分无改善;

波形如图示;

网友C:
我的也是每秒读一次,工作大概3个月无异常。
如果程序没问题,还有是不是你的电路有干扰?

网友B:
PS:我没有认为什么都对
现象:有时读取数据7个字节:0F FF FF FF FF FF FF (0F是秒的读数)
1.换8563芯片无改善;
2.去掉24C256无改善;
3.程序删掉与读写8563无关的部分无改善;

波形如图示; ...
引用 楼主:

看来人品的问题可能性大

楼主:
已解决。

是程序的问题...

这种人的问题大家都不要搭理他,找到原因,都不说清楚 ,最烦这种货色

网友D(2012-09-07):
跪求,请问是如何解决的,我改好久也没能改明白,我的也是总显示FF

网友E:
估计是没有屏蔽无效位,导致程序出错。

楼主:
跪求,请问是如何解决的,我改好久也没能改明白,我的也是总显示FF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测试I2C线的波形,要保证符合芯片资料里的要求和规范...

网友F(2013-08-31):
请教下,楼主的PCF8563可以做到什么计时精度?谢谢

网友G:
是不是**芯片的地址和时钟芯片的冲突了?24C256的地址有没有覆盖到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