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分散加载文件求助

楼主(2012-07-25):
项目中要用到malloc函数,需要对heap进行分配,因为需要给堆分出40kb的空间(从sram中)分散加载文件怎么写,启动代码还需要修改什么,谢谢,急用!

网友A:
改相应startup_stm32f10x_xx.s文件中的Heap_Size就行了,不用修改分散加载文件。

网友B:
什么是分散加载文件?

网友C:
startup文件里面可以设置,点该文件,点configuration wizard修改成响应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