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插座的针脚镀什么好?

楼主(2012-07-25):
问题起源:今天机械工程师问我插座针脚能不能镀银,因为镀银比镀金便宜¥4。
思考:设计对针脚接触电阻要求不高,0.1R之内就行(最坏不能超过1R)。
         金和银的电阻率差别不大,但银会氧化;查了下镍似乎不太氧化,价格应该最低。

问题:银氧化后对电阻的影响有多大?(查不到氧化银的电阻率)
         镀镍的话,有什么缺电吗?

附电阻率:银=1.59×10−8; 金=2.44×10−8;镍=6.99×10−8;

网友A:
一般不是镀镍就是镀金,单独镀银恐怕比镀金更贵.

网友B:
一般镀的都是镍金

楼主:
谢谢,选择镀金或镀镍。
成本与性能的具体决策就交给产品工程师了:P

楼主:
还剩一个问题:氧化银的导电性能有谁知道吗? 导体 or 绝缘体?

网友C:
氧化银导电很好的,老电器插座都镀银的。那时镀金镀镍少。

网友D:
关键是正品+厚度……订制吧

网友E:
氧化银导电没问题,但氧化银强度有问题,不耐磨,以前说镀银,其实也不是真的纯银,到是银的化合物而已,如同镀金并不是纯金一样。

插座一般就是铜的,如果要防锈,则多数是镀镍金

网友F:
这个没学过  学习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