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DSP的程序通过USB下载

楼主(2012-07-25):
我现在做的控制板使用的MCU是TI公司的TMS320C55系列的DSP,我现在想使用USB的方式将程序下载到DSP中。我这个问题咨询了TI公司的FAE答复是可以实现:首先将程序下载到DSP中,然后DSP再将程序转入到外部Flash中,这样就可以实现通过USB下载程序到控制板上,方便离线等升级程序。
我现在想请熟悉这方面的工程师的帮助,可联系我详谈合作事宜。

谢谢!

我的邮箱:cousle@gmail.com

网友A:
这个不难,做个bootloader, 烧入到板子的FLASH就OK了;
其功能是依据用户要求(串口输入命令或者外部引脚输入)来决定:
1)从FLASH中启动应用程序;
2)从USB口下载应用程序并执行
3)从USB口下载程序并写入FLASH中;
我们用的6720, 6747都是这样做的(用的是串口,不是USB口)。

网友B:
你这个不光是bootloader写flash那么简单,还要PC上的程序,包括解析coff,也就是out文件,还要写usb,本人做过类似项目,报价2万,联系QQ:1661651064

网友C:
你这个不光是bootloader写flash那么简单,还要PC上的程序,包括解析coff,也就是out文件,还要写usb,本人做过类似项目,报价2万,联系QQ:1661651064
引用 网友B:

并不难,关键要花时间!
  报价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