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模电的,运放的一个基本问题

楼主(2012-07-25):
运放组成的运算电路,带反馈的,有四种。1.电压串联负反馈 2.电压并联负反馈 3.电流串联负反馈 4.电流并联负反馈 ,其中的串联反馈 和 并联反馈的应用是根据输入的信号源确定的,串联要求恒压源或近似恒压源,并联需要恒流源或近似恒流源,那么我要是用一般的信号发生器仪器作为信号源,应该用串联还是并联,要是一般的传感器作为输入又如何?

网友A:
串联要求恒压源或近似恒压源,并联需要恒流源或近似恒流源  在模电那本书上勉强成立吧 毕竟恒压源和恒流源也是可以转换的 对反馈电路讲 没必要是恒源 还是根据 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加在输入回路的同一个电极上,则为并联反馈;反之,加在放大电路输入回路的两个电极,则为串联反馈
信号发生器也要看你的输出 一般信号发生器常见的是输出电压信号的 但是输出电流信号的也有 这里信号发生器输出的电压就不一定是恒压或者恒流的了  用传感器采集的信号经过处理 也要看属于什么信号 是电压还是电流  况且肯定不是恒流或者恒压了 甚至是噪声等不规则信号

网友B:
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
你的电路只要保证稳定就可以了,如果是低频的,要求高阻输入就可以了。
如果是宽带的,一旦是低阻输入,同时要求输入阻抗在频带内是固定的就可以了。
反正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是固定的。
不同的系统要求不一样,比如音频传输,有高阻的,也有600欧姆输入阻抗的。
对于RF和视频传输,一般输入阻抗是75欧姆的。
不要给这么一些反馈的概念搞糊涂了。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两位的回答。接着,这个问题我想在明确一下,例如:我用一个电压串联反馈电路,就比如一个同相比例电路吧,如果此时,我用一个恒流源或者近似恒流源去作为输入。模电书上的说法是“则电路的净输入将等于信号源电流与集成运放输入电阻之积,而不受反馈电压的影响。”,这样的话是不是同相比例就失效了?

网友C:
4# caosong4417 理想模型下确实失效
但没有意义
若真想对电流源信号处理
就得在同相端连上两电阻
利用接地电阻的分压做同相比例放大

楼主:
大家有这样去做过实验不?不按模电书上面的说法接,反其道而行之,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大家看4楼的问题更新,这个问题模电书上说的特别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