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把采集的数据上传到网站的数据库中

楼主(2012-07-25):
单片机怎样通过以太网把采集的数据上传到网站的数据库中呢,需要什么技术,或是什么解决方案,有知道的网友麻烦告诉一声,
单片机采集的数据量不大,10秒需要上传几百个字节的数据,网站是虚拟主机,可以是SQL或ACCESS 的数据库,好方案的送50分哦。

网友A:
你需要一个串口转以太网模块
你直接把数据通过串口发给模块,模块设置好IP地址,数据就过去了。

楼主:
回楼上,单片机自己可以带以太网口,网站是虚拟主机,没有固定IP,另外和数据库怎么连接也是问题。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要问 “上层做应用的” PC软件这么搞不清楚

网友B:
无线还是有线啊 无线可以考虑 GPRS 3G WIFI 有线的话 如果距离不远 直接RS232 串口转以太网等

网友C:
两个东西
1. 单片机跟pc 的连接. 楼上的 无线可以考虑 GPRS 3G WIFI 有线的话 如果距离不远 直接RS232 串口转以太网等
2. pc 端的接收和数据处理软件.

楼主:
楼上的几位还是没有说道点子上,

网友D:
我也只用过串口进行上下位机通信,没用过以太网。
这里有一个类似的方案,看能不能帮到你。
http://www.**/solution_2012031617381022.htm

网友:
单片机有几个啊,可以考虑下用下labview串口VISA,直接可以通过串口通信,然后分析整理储存数据。

楼主:
回8楼,原理和我的不一样哦。

楼主:
经过几天研究,已经找到方案,方案有很多。http XML等  谢谢大家了。结贴。

网友E(2015-11-09):
楼主,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F:
不跨网段的话,单片机端可以设定固定IP啊。
跨网段,那就租个服务器,弄个固定IP

网友G(2016-04-20):
楼主方便详细说一下解决方法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数据传到了以太网,但电脑不知道怎样获取数据。先谢过~~

网友H:
做工业后台的,搞组态软件是正道。省心,组态软件好多事情都做了。

网友I(2016-05-30):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是怎么传输数据的,我现在也是在做一个很类似的项目,不太清楚怎么做

网友I:
跨网端,有固定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