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和下载STM8s系列cpu,需要一个ST-LINK,哪里买好呢?

楼主(2012-07-25):
没有找到代理公司呢,淘宝的可以用吗?是不是只要是ST-LINK都一样,随便买个就是了。

网友A:
好像ST-LINK版本很多,但是山寨的很少见。你注意注意版本就是了

网友B:
我们这有卖

网友C:
最好是ST-LINK/V2,它可以通过ST提供的 ST-LinkUpgrade.exe 进行升级。

网友D:
4楼的绝对正品,极力推荐:victory:
http://saiyimcu.taobao.com/

网友E:
4楼的绝对正品,极力推荐:victory:
http://saiyimcu.taobao.com/
引用 网友D:

4楼有点贵啊:L

网友F:
去淘宝买吧,快一点

网友G:
淘宝上应该是比较容易买到

网友H:
最好是ST-LINK/V2,它可以通过ST提供的 ST-LinkUpgrade.exe 进行升级。
引用 网友C:

推荐ST-LINK/V2

网友I:
STM3210E EVAL BOARD   这个怎么这么贵,1000RMB

网友J:
可以免費申請呀

网友J:
若一樣使用,幹嘛花冤枉錢?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不贵吧,同样的版本我们卖160,大菠萝的都卖200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I:
这个纯属充店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