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与差分检测电压的区别

楼主(2012-07-25):
(无正文)

网友A:
转换精度,速度有什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度0.1以内就可以 速度要快一点吧 送给单片机,肯定是微妙或毫秒级的

网友B:
似乎LZ在其它帖子里问过类似的问题。
我也说过用运放是画蛇添足的事情。

不要讨论精度,讨论稳定性才有意义。
精度靠校准的,用运放也一样有精度问题。
无论电阻直接分压,还是运放电路,最终的精度都取决于电阻。

采用运放的唯一理由:
ADC输入阻抗不够高,12V电源的分压电阻又不能足够小。
但是实际上,目前的ADC输入阻抗都很高的,对于直流检测,可以加一个滤波电容提高采样精度,降低输入电阻的影响。

网友C:
关键还是使用电阻的精度,用电阻分压以后加一个射随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多谢指教。如果要是采集2A的充电电流,只用电阻不知能实现不。还是串小电阻使用运放放大。

网友B:
小信号输入当然要放大。
至于电池电压检测,本来就是大信号,直接电阻分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