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多路切换的芯片选用问题

楼主(2012-07-25):
对于热电偶这类低电压的型号,网上有人用cd4051 cd4052 来切换多个热电偶,然后连接到放大器
但是cd4051这些模拟开关,有人反映说对热电偶信号有影响,会影响原来的电压值
大家有什么好的芯片介绍,或者有什么建议,看法
芯片价格贵了,承受不起了啊

网友A:
如果系统电压在4.2V以下,推荐用SGM4872,导通内阻0.5Ω,对信号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价格可能要1.6左右。
如果是5V系统,CD4051、4052导通内阻比较大,不如用74HC4051/4052或者SGM4051/4052,但导通内阻也有几十欧姆,价格上CD系列的便宜些,后面的可能要0.8RMB左右

网友B:
建议用继电器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ADI的,貌似比较贵,但是内阻只有0.3

网友C:
模拟开关后面是高阻的放大器输入,模拟开关的内阻不会影响精度的,看你如何设计了。
市面上大部分批量的多路温度巡检仪,都是用4052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拟开关后就直接进入一个差分放大器咯,没有电压跟随。这样有没有问题的?
cd4052这类的电阻达到100多欧到200欧都有

网友C:
差分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不够高,需要加跟随的。或者用高阻输入的电路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使用电压跟随,要3个运放,价格飙升啊,op1177+op2177 或者 op4177 运放都将近10元了
我也见到有产品将cd4051后面直接接一个op07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可以

网友C:
不同的电路形式阻抗有差别,尽量让输入阻抗大一些。
要考虑断偶保护、冷端补偿,做的好,一个运放也可以的。

网友B:
我以前看过有仪器采用继电器切换的,主要用来测量机内器件温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断偶保护。冷端补偿这些都是必须的了,就是怕cd4052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D:
如果精度只要求1%,那无所谓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用同相输入,这样就高阻态了,然后配cd4051
op1177提供的共模抑制比是120dB,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A:
运放用SGM8551/SGM8552吧,SGM8552双路的高精度运放也就是6元左右,Vos 典型值4uV,最大20uV,每度漂移20nV

网友E:
差分放大器输入阻抗几千M欧以上吧?4051的几百欧姆电阻能有个屁影响?现在搞电子的基础知识差到这种程度了吗?

网友C:
LS搞笑,得罪一大批人。
差分输入阻抗高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共模输入阻抗,和具体的电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