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在pcb走线的时候看不到已经走的线

楼主(2012-07-25):
AD09在pcb走线的时候看不到已经走的线,非要等两脚直接的线走完才能看的到。各位大神这个要怎么设置啊!

楼主:
等答案啊,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么?

网友A:
你走线到中间 截个图看看

网友B:
在设置里设置下。

网友C:
重启一下。或者在选项里面设置一下显示所有

网友D:
Mask的级别设一下.在右下角有个按钮可调的

网友E(2013-01-26):
引用 网友D:
Mask的级别设一下.在右下角有个按钮可调的

学习了!这个MASK功能一般都能mask哪些东西呢?

网友F(2015-12-09):
我今天遇到这样的问题。改了mask没有作用。
因为我昨天设置了去掉了use directX if possible,今天把勾打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