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驱动电路一些问题

楼主(2012-07-25):
这个电路是实现输出一对反向的驱动电平,用于电机控制
Q7 Q8  组成的对管倒是比较好理解,但是对于Q5 Q6组成的对管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明白:
1. 基极为高时,上通,下不通,输出高,但是负载的电压是不是最多是24-Vbe?
2. 基极为低时,Q5不通,但是Q6呢?这里没有Vbe=-0.7V的条件,是不是Q6也不通?
3.R3的取值? 我用multisim仿真时,发现下面的对管当基极为低时,输出才几V, 我把上面的对管去掉单独测也一样,然后把R3去掉才能接近VCC

网友A:
这个电路有问题。以Q5和Q6为例:在基极电压变化过程中,存在两个管子同时导通的现象!!!

楼主:
那我上面列举的3个问题呢 ?

网友B:
这应该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H桥,右边两个输出端接电机的两端
输入高电平时Q5 Q8导通 电机流过的电流从R4进,R5出
输入低电平时Q7 Q6导通 电机流过的电流从R5进,R4出
回答:
1.负载电压是24v-VR3-VR4-VR5,饱和态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压差很小,基本可以忽略了
2.上面说了,低电平时是Q7先导通,通过电机,电压到Q6然后Q6导通
3.R3的取值要看你的电机需要多大的电流了,电机是电流驱动的,另外电机转动时是有反向电动势的,也就是说导通后电机两端是有电压的

楼主:
楼上,实在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
这个电路其实本意不是直接驱动电机,只是用一个io转换成2个反向的控制电平,R4、R5后面才是接H桥的2个控制端。
一般H桥需要2个控制电平的,通过这个电路只需要一个io了,而且不会出现同时高或者同时低的问题。

其实,这个电路我也是看网上的,只是发现有些问题不是很明白,想问个结果证实下我的想法,如果真要控制电机,我想,这个电路不一定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