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和三极管做开关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2-07-25):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85668558/QQ/WinTemp/RichOle/2K)S%7(]MM8{$)IH{_7YOC4.jpg 请教大家,这里R10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是R10的一端接到R11的右侧的话,是可以分压,那现在这种接法,是怎么作用啊?不胜感激!!

楼主:
上面的图好像没传上去?

网友A:
是不是就应该放在右边,,,手一抖,抖到左边去了哦。。。:lol

网友B:
R10是保护门极避免受到静电的损伤,防止干扰的作用

楼主:
谢谢楼上!还有R12的大小怎么定的啊?

网友C:
对于压控型器件如mosfet 门极才会并电阻防静电干扰,三极管没这么一说
这个电阻应该并到基极上,但是有点大了

网友D:
分压电阻,和下拉电阻两个作用把

网友E:
我觉得应该不是用做分压(手抖放错了),如果100k和10k分压,也没啥效果啊。
是不是有快速关断的作用呢?用来对ctr信号放电来迅速断开三极管

网友F:
就一下拉电阻,一般情况,10K级别合适

有时考虑低功耗问题,会扩大化

设计就是现实与理想的折中平衡

网友G:
R12阻值大小必须确保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H:
10楼说的好

楼主:
R12的大小怎么得来?还有请大家继续讲解R10,多谢各位!

网友I:
R12只是一个防止抖动的,没那么多深刻的理由;你的这个电路,控制mos不太稳定,最好在MOS G到三极管C之间穿个1K电阻;

网友J(2012-09-24):
应该是提供一个反馈把。电流并联反馈。

网友K:
说实话,这个电阻放在这里没有一点意义。
如果Q3是MOS管还有点作用,但是对于三极管的驱动电路而言,这个电阻没有啥作用。

网友L:
理论上是可以防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