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xx和TMS320F28xxx DSCs的硬件设计指南

楼主(2012-07-25):
硬件设计指南

楼主:
摘要
TMS320F28xx 和 F28xxx 数字信号控制器(DSCs)包括了多种复杂的外部设备,这些外部设备,都是在
相当高的频率下使用,这些高频外设通常要和模数转换设备、低电压模拟信号设备进行连接。本应用指南
是按照系统级的硬件设计来组织安排,包含了一些电路板布局设计的方案。因为在项目的系统调试阶段,
发现硬件错误和进行调试是非常耗时,并且比较困难,所以利用这些通用的原型方案,可以避免一些电路
硬件方面的设计错误,这样可以节省开发时间。在设计阶段有一些难点,主要和下面一些方面有关:时钟
的产生、JTAG接口、电源供电、外围设备的接口等,特别要注意模拟输入与模数转换设备的连接、一般的
输入输出连接、测试和调试、电磁的兼容性和冲突性问题等,在本指导书中,都涉及到了这些问题,并且
在本指导书的每一部分中,都涉及到一些信号电路设计技巧和布线技巧。

楼主:
目录
1  简介  2
2  典型的系统和存在的问题  2
3  不同硬件模块的设计   4
4  原理图和布线设计  23
5  有关电磁干扰和电磁兼容以及静电释放事项  27
6  总结  29
7  参考文献  30

网友A:
这么好的资料,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