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解下这里的电阻和电容什么作用?

楼主(2012-07-25):
这幅电路里面R0和C0是什么作用?
这是在开关电源里面光耦隔离的图。

网友A:
开关电源是一个小的闭环控制系统,R0,C0是做环路补偿的,这里参数的设定关系到系统稳定,响应速度,电压超调量等关键指标

网友B:
这个真的只能定性说一下干什么用的,怎么用,说不清,不好说。。。
怎么计算,晕菜中:dizzy:看很多人都是实际调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我看了些**,现在还是有点晕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大神亦心哥,请问如何调撒?根据啥现象确定此处的补偿环节是过量还是不足撒?:P 求学习

网友D:
TL431里也是个放大器,和电源芯片里的误差放大器一样,都需要一定的补偿系统。

网友E:
我记得我当时调电阻和电容 那时候变压器啸叫  换个电容就不叫了

网友F(2012-11-07):
环路补偿。可以看下这里的**
http://ti.**.com/bbs/article_1080_205504.html

网友G:
1.贴片式电容性能一定更好?尽管贴片式封装有诸多优点,但电容本身的指标基本不会因此而改变。相比有引线式电容器,贴片式电容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引线电阻、分布电感、分布电容等会对电路造成干扰的元素。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其效果并非那么明显,至少为了追求贴片式元件而牺牲规格是绝对不划算的。总的来说,规格相同的电容器,采用贴片式封装只会在某些要求较高的部分优于引线式。不过由于贴片式元件无需穿透PCB,所以在板卡设计布局等方面会占较明显的优势。 2.电容器的颜色决定品质级别?目前网友们之间流传着一些以颜色分级电容的说法,例如紫色>绿色>蓝色>红色之类,这在如今其实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由于早年厂商和产品种类都较少时,所以人们根据经验用此规则进行判断和筛选。但时至今日,电容器品牌和种类层出不穷,即使某厂商确实采用不同颜色为自己的电容器产品进行分级,这个规则也绝不可以延伸至整个电容器产业。内在才能在根本上决定电容器品质,而电容器外壳的颜色通常仅仅是厂商的一种选择而已。有些还成为了厂商的标志性色彩,一般并不拥有分级含义。例如SANYO偏好紫色,Nippon Chemi-Con多用蓝色,而著名薄膜电容器厂商WIMA的产品基本都采用红色。 3.电容器的外壳和形状决定电容器类型?电容器的外壳和形状并不会决定电容器的类型。这就如同一个人不会因为穿正装或便装而改变,也不会因为坐卧或站立而改变。尽管有些类型的电容器的外壳拥有一些规律,但决定电容器类型的是外壳以内的物质,我们也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