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信号发生器”(必须采用OP放大器制作)

楼主(2012-07-25):
1. 基本要求
    ① 信号发生器能产生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三种周期性波形。
    ② 输出信号频率在100 Hz100 kHz范围内可调,输出信号频率稳定度优于103
    ③ 在100Ω负载条件下,输出正弦波信号的电压峰一峰值Uopp0 5 V范围内可调。
    ④ 输出信号波形无明显失真。
    ⑤ 自制稳压电源。
    2. 发挥部分
    ① 将输出信号频率范围扩展为10 Hz1 MHz,输出信号频率可分段调节:在10 Hz1 kHz范围内步进间隔为10 0Hz;在1 kHz1 MHz范围内步进间隔为10kHz。输出信号频率值可通过键盘进行设置。
    ② 在50 Ω负载条件下,输出正弦波信号的电压峰一峰值Uopp0 5 V范围内可调,调节步进间隔为0. 5V,输出信号的电压值可通过键盘进行设置。
    ③ 可实时显示输出信号的类型、幅度、频率和频率步进值。
    ④ 其他。

网友A:
一看这个题目,就是竞赛之类的题目,竟然要频率稳定度这个指标,太奇怪了。
刚开始说只能用运放,后来竟然有键盘设定,太奇怪了。

楼主:
键盘是控制频率啊,是个竞赛题目,可个人采用的恒流源方案进行解决,可效果不甚理想,想在论坛中看看大家有什么更好意见一起分享!

网友B:
哈哈哈 我们组刚刚做了这个题(不过我是酱油的)你用ad9834就和容易完成。这个直接用单片机就可控制输出的频率,波形。基本核心问题就解决了(你总不会改变电容电阻来调频率吧 那个要百把个的啊 )

楼主:
ad9834就和容易完成? 楼主要看清楚题目哦“信号发生器”(必须采用OP放大器制作)而不是DD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