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H桥 很简单啊,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这个是公司前辈做的一个电路,样机能动。但是我看大多都不这样接,不知道是不是存在什么风险。请帮忙分析下电路。(电机很小,圆珠笔那么大,所以功率应该也很小)
前辈已经离职。

网友A(2012-07-25):
额,这电路早就有了,应该不是他设计的,用在卷帘上的,不过最好在每个三极管的CE并上二极管,防止电机正反转切换时候击穿三极管。

楼主:
这里每个管子会不会存在不能完全饱和导通的情况?有什么后果吗?

网友B:
口线没紧张到要这样弄吧?

网友C:
如果VBAT是24V,你想想看会发生什么?

网友D:
这个电路在大学校园用都要挨老师骂的,我觉得……得加上二极管吧。

网友E:
原理上没啥问题,如果电机很小速度很低,管子耐压有一定余量还是可行的

网友F:
M_F M_R是不是要接负电源啊

网友G:
三极管的导通电压问题

建议使用NPN,对地电压是0.7V

网友G:
Q2 Q4应该用NPN的

网友H:
LZ,Q2/Q4用PNP管子,压降就大一些了,还是NPN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