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差动放大电路的传递函数

楼主(2012-07-25):
上图为简单的差动放大电路,输入为ΔU,输出为Uo,如果没有电容C,则传函就是10,当电路有电容C时:
ΔU= U1-U2;-------①

Uo=K1U1-K2U2;------②

其中K1=(R+10R//(1/CS))/(11R),K2=-(10R// (1/CS) )/R;K1,K2都为常数。
问题:如何根据①和②求出输出Uo与输入ΔU的关系。
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一直没求不出来。知道的大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求啊,先谢了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正反相接反了。
并联的电容是个相位补偿电容,其容量较小几个到几十P,可以不必计算在内。
另外也不是并一个电容的,而是在10R电阻上各并一个。

楼主:
谢谢,提醒,电路已经改过来了,其实这只是电路的一部分。其实我是想写出上面电路的传递函数,好进行理论的分析。就在差动放大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像这种差动电路都要放2个电容吗,因为这个电路不是我设计的,好像是一个很常用的电路,我现在在写他的文档,所以才需要求出整个电路的传递函数,以便进行理论分析。如果放2个电容,那就好办了,不知道对电路会有多大影响,即对负反馈的延时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B:
1、如果简单计算的话,可以根据参数的大小做近似计算。
2、U=u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但是我的目的就是想把每个参数都包括到传递函数中去,其实整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只有差动放大那块没有获得,当然如果省掉电容或在R6上并一个等值电容,传递函数就很好办了,但是我现在是在写文档,想通过理论的方法来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
有知道大侠请告诉我吧:)

网友B:
具体结果自己拉氏反变换可得时域解。建议求U1和U0的关系,因为detU没啥意义,而U1为激励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非常感谢,用了你这么长时间,可能我第一幅图没有表达好,其实U2下面那个R是一个未知数,具体见第二幅图,所以只能求detU和Uo的关系。你能写出第二幅图的传递函数吗?如果能希望你能告诉我,再次感谢你!

网友A:
差动放大就是个电桥,按电桥原理,只有一边有电容是不平衡的。
好在电容较小,而输入信号频率较低的话几乎可以不考虑这个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的目的是这样的:我们系统激励实际上是一个大于0的斜坡信号,我想求得电路的传递函数,然后判断电路参数对电路动态性能的影响,比如,输出什么时候能跟随上输入等,当然实际中不需要这些理论也能把电路调通,但是总感觉对电路理解不深刻,所以才想这样做。

楼主:
这是我根据第二幅图画的传递函数,图中虚线部分就是图一的传函,但是明显是错的,所以一直纠结在这里了,如果没有那个电容,就应该是放大倍数15(理论上的),但是有了电容虽然对阻值影响不大,但是会影响相位啊,所以感觉还是不能忽略。,希望有知道的大小一定告诉我啊

网友A:
楼主要拆开也行。
U1=IREF*(RL+R3/4)
U2=IREF*RL,
DV=U1-U2
将不能用DV的项用IREF*项代替,具体计算楼主自己算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的RL不是个电阻,而且是要变化的,所以不能用RL来参与,这也是差动放大,作为负反馈的目的。请问如果不用RL能写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