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总闸电脑烧了好几台,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2-07-25):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浪涌冲击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说说吗? 浪涌是怎么形成的

网友A:
电路在遭雷击和在接通、断开电感负载或大型负载时常常会产生很高的操作过电压,这种瞬时过电压(或过电流)称为浪涌电压(或浪涌电流),是一种瞬变干扰。打开开关的瞬间,电压是很大的,如同波浪一样涌来。随着电路中各电容充电的完成,和电感中自感电势的消失,电压就趋于平稳了。

网友B:
浪涌也叫电涌、突波,就是超出正常工作电压的瞬间过电压。本质上讲,浪涌是发生在仅仅几百万分之一秒时间内的一种剧烈脉冲。主要指的是电源(只是主要指电源)刚开通的那一瞬息产生的强力脉冲,由于电路本身的非线性有可能有高于电源本身的脉冲;或者由于电源或电路中其它部分受到本身或外来尖脉冲干扰。
浪涌的特点是产生的时间非常短,大概在微微秒级。浪涌出现时,电压电流的幅值超过正常值的两倍以上。由于输入滤波电容迅速充电,所以该峰值电流远远大于稳态输入电流

网友C:
可能的原因:
1、三相供电,你合上的那一路,在合上之前负载很轻,电压可能比较高,合上瞬间,烧掉了质量不好的PC电源。
2、如果输入电压是稳定的,某些负载在接通瞬间,电流比较大,在供电回路上产生谐波振荡,或者产生所谓的浪涌。任何线路上,只要有LC分布参数,瞬间的大电流都会产生瞬间高压。

网友D:
离闸最远的地方,线路电感最大,这或许是造成过电压的根源

网友E:
合闸前电脑应该是没有电的,合上闸还得人工启动,不启动哪来的电?没理由烧呀.
建议再调查一下现场情况

网友F:
1,几十台电脑,总功率约10KW,说明办公室是三相供电布局,检查零线;
2,电脑上电是否自动开机,BIOS里有设置,最好是禁止掉

网友G:
04年的时候,在公司兼职网管。
有一次放长假回来,一合闸,烧了四台。

网友H:
同意蚂蚁的说法,检查工作零线是否有接触不良,如果工作零线一起过空开或闸刀,应该是各个触点动作不同步了,下次合闸的时候动作迅速干脆点。

网友I:
是否品牌电脑?

网友J:
应该是零线的问题

网友K:
试过20多台电脑,,开关根本合不上,一合上就跳,就是因为给电脑电源电容充电的时候 ,电流太大,开关过流保护。。。最后,全部电脑都拔了,合上总开关再·逐个电脑插上。

网友L:
三相不平衡,零线接触不好就会这样。

楼主:
多谢各位 我补充一下各位提到的问题 我的开关是带漏电保护的空开,看起来质量很好的那种,单相电,然后零线火线都接到空开上,上电电脑是关着的,不会自动开机,电脑全部是戴尔的台式机,电源线长15到20米,最远端的6台全部烧掉

网友M:
给你个真实的案例供参考呀:
某次一合闸,14台电脑,烧掉5台,3台联想,2台HP;打印机挂掉2台,HP的;全是不到半年的新机,电脑是一体机,那个适配器烧的外壳都裂了。
查后发现,电工把零线和三相中的某一相搞反了。这相上的电脑是没烧的那9台,另外两相变成380V了,导致其上的电脑,打印机合闸后烧毁。

网友N:
说不定线路搞错了,接在相相上面

网友O:
再调查现场

网友E:
最远端的6台以前上有上电用过吗,排除一下这6台电源座的连线问题

网友P:
学习一下。 正常应该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电脑的电源上都有处理的。 应该不会坏电脑主板和其他配件。

网友Q:
1、电脑是用开关电源的,一上电开关电源的前端高压电容要充电,瞬间电流很大,当接的电脑比较多时,合闸后空气开关会立即保护,所以合不上
2、也正是因为上电瞬间有大电流,会导致开关电源的保险丝熔断,可以检查一下保险丝

网友R:
看看是不是短路了?还是电压太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所有电脑以前都有用过 而且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Q:
是电脑的电源烧了 保险丝没有烧

楼主:
线路应该不会接错的 因为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而且就一零线和一火线, 我现在很疑惑 为什么烧得是最后几台 电脑都戴尔的且同时买的

网友Q:
我指的是电脑的内部开关电源上的保险丝

网友S: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如果超过240V就要小心了。有些电源耐压值不好,也可能会烧。还有零线的问题。

网友T:
电脑没开机就烧电源肯定是接错线或零线接触不良。

网友U:
这种现象我在网吧(500多台机都是长城电源)碰到过。每次断电维护再上电和停电再来电时总会烧几台机的电源,有一次就烧了30多台。后来是分组上电,每组20台一个开关。先合总闸,再依次和分闸。(合闸间隔时间5秒以上)

网友S:
电缆长了,有分布电容。上电的时候可能有自感。可以把它看着一个电源。上电时与电源叠加。形成一个更高的电压。瞬间击穿。

网友V:
是不是谐波电流引起的。电脑的电源质量不好,谐波电流比较大。

网友W:
怎么能同时合闸的呢,去培训一下电工操作证

网友:
计算机的插头是三根线,检查保护地是否可靠,检查零线对地电压,检查火线对零线电压,检查零线和火线有没有接反。

网友X:
个人同意11楼:检查工作零线是否有接触不良,如果工作零线一起过空开或闸刀,应该是各个触点动作不同步了,下次合闸的时候动作迅速干脆点。
建议: 漏电保护器后端接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器接 零线火线,   空气开关接火线;先给漏电保护器上电,再给空气开关上电。保证预先连接零线。

网友S:
一切要看数据,最好的方法是用仪器测量一下。故障点是最好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