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C门或OD门的耐压到底是多少?

楼主(2012-07-25):
1.  如果芯片内部的OC或OD门接有二极管到芯片供电电源VCC或VDD(OC接二极管阳极、VCC接阴极),因为存在二极管箝位,只要流过OC三极管或OD的MOS管电流不是太大,功耗小于最大功耗阈值,耐压几乎就无限制。只不过输出最高电压不会超过VCC+0.5V。

2.  如果芯片内部OC或OD门没有二极管连接到VCC或VDD,OC或OD门截止时(饱和、导通时,只要流过管子的电流不大,管子在容许功耗范围内,可以不考虑耐压)其耐压是多少呢 ?37V?抑或7V?我看不少器件Datasheets并没有清楚说明。这种情况下,请问OC门或OD门的耐压到底是多少?

网友A:
那是因为你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
不可能没有OC/OD耐压数据的。
不信,你说出器件型号来。

网友B:
通常表明高耐压的 OC / OD 可以到 30V(比如 74LS07)

楼主:
请问2楼LM393oc门的耐压是多少?数据手册上有吗?

网友C:
由末级开关管的Vceo或Vds决定,只要是开漏开集输出的器件,datasheet中一般都会有这个参数

楼主:
注意:我想请教的是Q16的耐压。datasheet有吗?不是芯片最大电源电压VCCmax。

楼主:
2楼因为你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
真的没有OC/OD耐压数据!

网友D:
你告诉我,那个芯片的规格书中没有

网友D:
看了ON的规格书,确实没有写
TI的规格书有写

网友A:
An output pull-up resistor can be connected to any available
power supply voltage within the permitted supply voltage
range and there is no restriction on this voltage due to the
magnitude of the voltage which is applied to the V+ terminal
of the LM193 package.
这是NS(现在被TI收购了)的英文描述,上拉电阻可以接任何可以使用的电源,
最大电压不要超过V+允许的最大电压。
LZ,你仔细看数据手册了吗?

网友A:
有些规格书可能会没有写,那是因为有些是不重要,有些是厂家漏写了。
特别是国内的厂家,数据很不全的。
国外大厂还是比较全的。
像逻辑电路,可能没有写详细参数,那是因为有专门的文档描述详细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