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IGBT的型号有哪些?求推荐。

楼主(2012-07-25):
做逆变器,其要求IGBT的耐压值为600V,电流为10A。那该选择何种型号的IGBT,求推荐

网友A:
这个级别就不要用IGBT了,用MOSFET,功耗会小好几倍。满足需要的有SPW20N60C2, SPA20N60C3等

网友B:
满足这个要求的有很多型号  英飞凌和仙童IR ST 的都有  10A 20A  15A 600V的 TO-247  220  264封装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