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微秒级的子函数对吗?

楼主(2012-07-25):
请问这个微秒级的子函数对吗?

void delayms(uint t)   //延时子程序
{
uint i;
    for(i=t;i>0;i--,_nop_());
}

_nop()是1us,那我把z的值设多少就是延时多少微秒,对吗?谢谢!

网友A:
不对,for循环本身就需要执行时间,你看编译后的结果就知道了

网友A:
即1MIPS(即指令周期为1us)的情况下,根本做不到1us的延时

网友B:
循环里:
一条 nop 和 一条 DJNZ 指令, 需要3个uS(36个机器周期)

网友C:
看汇编就知道了...

网友D:
进入函数需要时间,执行for语句需要时间。具体要用编译器调试才确定。

网友E:
不可能到1us,具体时间你看汇编代码会比较清楚!
  还要考虑进栈 出栈的时间,中断的影响时间!!

网友F:
要考虑FOR的判断时间,和此函数的进入及退出时间!
还要考虑编译器的影响。
看汇编会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