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出来的LVPECL如何转换为PECL

楼主(2012-07-25):
rt
请教,输出的LVPECL如何转化为PECL,

"PECL和LVPECL不能直接互连。建议用隔直电容加分压电阻进行电平移动。PECL的外接上拉和下拉电阻一般是82欧和130欧,而LVPECL则为130欧和82欧。在这里等效阻抗为50欧是从高速传输线阻抗匹配的概念出发而安排。如果工作速率仅一二十兆建议等比例加大到几百欧降低功耗。"
?????

网友A:
需要电平转换电路,好像记得PECL需要负电压的,你怎么能得到负电压?

楼主(2012-09-18):
回复 网友A:
我最后用IC转了。Ti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