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负压稳压芯片,要求如下:

楼主(2012-07-25):
大家帮帮忙推荐一款稳压芯片,条件如下:9V输入,-20V输出,输出电流小于70mA,静态电流越小越好。目前在用MC34063,但静态电流达到17mA,太大了,改用NCP3063,发热严重,静态电流更大,不知道大家有用过这个芯片输出负压没?情况怎么样?

楼主:
刚刚发现NCP3063还有一个问题,做负压输出时好像输入要大于9V,如果真是这样就没法用这个了

楼主:
MP2451输出范围为0.8V~0.8*Vin,输出好像不合我要求

网友A:
0.8*Vin指的是buck模式的输出
Inverter模式没任何问题

楼主:
Inverter模式电路怎么搭建啊?PDF上没有,能不能给个图,不甚感激

网友B:
选一款升压芯片,然后通过电路转换成负压就行啦,具体的你可以看一下液晶屏的驱动电路,这样的芯片有好多。

楼主:
7# huaizhi1985 谢谢,不过我是用在一个手持设备上,先升压后转极性,我担心体积和功耗达不到要求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电路,依样画葫芦就行了。

网友C:
给你个资料,你看看

楼主:
买了MP2451 参照lyjian的图试了一下,9V输入-20V输出,静态电流12mA左右,但我接上2.3K电阻做负载,总电流竟达到35mA,消耗在MP2451上得电流就有20多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