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调试

楼主(2012-07-25):
做了一个DC-DC的开关电源。最基本的二极管,电感,电容,mosfet,在电容部分选择了1个100uF的铝电解电容,2个1210的100uF的陶瓷电容,1个0.1uF的陶瓷电容。
当仅仅使用2个1210的100uF的电容的时候,电感会叫,ripple大概有500mV(3.3V输出),将其中一个100uF(1210)陶瓷电容更换为铝电解电容以后,电感就不叫了。
在此有个疑问,问什么用陶瓷电容的时候电感会叫,而更改为相同的容值的铝电解电容就不叫了呢。
后来直接焊接1个100uF的1210,1个100uF的铝电解和1个0.1uF的效果最好,84mV,增加一个1210的100uF的时候spike反而变大为100mV左右。为啥多并上一个cap后spike反而会变大,不是减小了电源环路的ESL和ESR了吗
电源芯片的开关频率是300K的,输入6.5V输出3.3V无压力,后来更换了一个600K的开关频率(仅仅开关频率不一样),保持LC的配置不变,电感又叫了,量了下二极管的波形,很奇怪的是一部分的占空比80%,一部分50%。以下是二极管的波形

还请大大指点下

正常情况下的二极管的上升沿过冲很大,并伴有振铃现象,不知如何处理

村田的资料说当2个电容相差过大,易造成反谐振,我在他的资料上看到的现象就是spike的振铃,不知各位有没有了解电容的反谐振,如下图算不算反谐振

网友A:
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电容的ESR不能太小,它给系统增加了一个零点,这样系统容易稳定

网友B:
显然环路不稳定

网友C:
如果环路不稳定的话,输出应该自激震荡吗?
楼主能不能传个这种worse波形时的output ripple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弦波,大概500mV的p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关于电源环路相关的资料或书籍,参考下
谢谢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输入电压比较高的情况下,占空比比较小就没有问题,当把输入电压调小,占空比比较大的时候就会出现环路不稳的问题。
作何解

网友C:
看到Richtek的RT8205 SPEC中关于输出电容的规定:1/(2*π*ESR*C)<1/4*Fsw.MLCC会有比较高的零点频率,如果ESR太低的话,会使环路不稳定。
你测波形的时候抽载电流是多大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是什么道理呢?时候能提供理论依据?

网友E(2012-11-20):
9# chenxiaocong 有些LDO,DC/DC 会将环路的参数在DATASHEET中给出,并建议在环路的RC是如何使用的,有些LDO的ESR不能太小。器件内部设计的不同http://www.szlyic.com/shopstyle/articleinfo/281140.html

网友E:
原因大致如下:
1、稳压器的稳定性取决于回路增益和回路相移,LDO也不例外。
2、通常所有的LDO都会要求其输出电容的ESR值在某一特定范围内,以保证输出的稳定性。 LDO制造商会提供一系列由输出电容ESR和负载电流组成的定义稳定范围的曲线,作为选择电容时的参考。这些推荐值可以从相关的Datasheet上看到。
3、输出电容是用来补偿LDO稳压器的相位裕度,不合适的ESR会引起回路振荡。基本上所有的LDO应用中引起的振荡都是由于输出电容的ESR过高或过低。
4、LDO的输出电容,一般地,钽电容是最好的选择。另一点非常重要,优质电容的ESR在-40℃到+125℃温度范围内的变化小于2:1。然而,铝电解电容在低温时的ESR会变大很多,所以不适合作LDO的输出电容,应排除在外。
5、应该注意,大的陶瓷电容(≥1uF)通常会用很低的ESR(<20mΩ),这几乎会使所有的LDO稳压器产生振荡。如果使用陶瓷电容就要串联电阻以增加ESR。而且大的陶瓷电容的温度特性较差(例如Z5U型),也就是说在工作范围内的温度的上升和下降会使容值成倍的变化,所以它不推荐使用。
6、可能你已注意到,某些LDO专门设计使用陶瓷电容,似乎与上面矛盾。已知有两款LDO,LP2985和LP2989,要求输出电容贴装超低ESR的陶瓷电容。 这种电容的ESR可以低到5~10mΩ。 也就是说,在如此低ESR的电容下,LP2985仍能够稳定工作。这是由于,在IC内部已经放置了钽输出电容来补偿零点,此LDO的零点已被集成在IC内部。这一做法是为了将可稳定的ESR的上限范围下降。可以查到,LP2985的ESR稳定范围是3Ω-500MΩ,因此它可以使用陶瓷电容。然而这样小的ESR却会使绝大多数的LDO稳压器引起振荡。
7、结论很容易得出:未在内部添加零点的典型LDO,所选ESR的范围一般为100mΩ-5Ω,只能使用钽电容而不能使用陶瓷电容。因此外部电容产生的零点必须处于足够高的频率,这样就不能使带宽很宽。否则,高频极点会产生很大的相移从而导致振荡。

网友F:
收益非浅,但仍不会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