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无源滤波对阻抗匹配要求很严格”?

楼主(2012-07-25):
在一篇**里面说道,“无源滤波对阻抗匹配要求很严格”,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

现在有以下这么个例子,

输入一个混合了1.5MHz和15MHz的微弱信号,先通过一个放大器进行放大,然后再通过一个LC无源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为15MHz),为的是得到其中的15MHz信号。

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无源滤波对阻抗匹配要求很严格”,那么如何进行这个“阻抗匹配”呢?

是不是如附件图示的R1要和R2匹配呢?

网友A:
建议先用滤波软件 filter solution感受一下匹配
再学习理论

网友B:
阻抗匹配是为了让输出端尽可能大的输出功率 减小反射 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