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显示一个字符是否需要延时

楼主(2012-07-25):
我在学51单片机。1602液晶是否需要显示一个字符就要延时一段时间?例如while(string1[i]!='\0')//在1602显示字符串string1
{
    WriteData(string1[i]);
    i++;
    delay1ms(30);//这个30ms延时需要吗,有些注释说给液晶点反应时间
};如果不考虑字符串的动态显示效果,连续显示多个字符,这个延时是否可以去掉,我把它去掉了,液晶显示正常。那么这个延时需要吗?显示一个字符,1602是否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先延时把这个液晶显示出来。
尝试缩短时间。

然后尝试写数据前都读一下数据。
buzy= readdata();//读忙函数
……
writedata(xx);

ps:
液晶显示用延时是没问题,但是会很耗费时间。
假如你到时候想做个电子钟或者干其它事情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B:
延时短,不过是US级的,
所有操作都要先判断“忙”标志,不忙才可以发送数据的,否则可能不成功的

网友A:
你用延时,到时候液晶显示调用的时候会麻烦的。
单纯写液晶没问题,但是要到时候要调用液晶,会麻烦的。

网友C:
不用的,可以自己尝试下。。

网友D:
不用延时就可以显示,不像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