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dcdc共电源则烧,急求解惑!

楼主(2012-07-25):
2路dcdc由同一个电源供给。
之前没做板子独立测试时输出都正常。
这回做到一块板子上把2路dcdc都焊接上去。都是空载。ax3112立刻冒烟烧掉。
然后把该IC取下,另外一个dcdc输出正常。
怀疑:2路dcdc不能由同一个电源供给,但想不通,没道理啊。

网友A:
一般不会,除非你布局布线太差,滤波不灵,电感互相耦合。

网友B:
或者接错了、。

网友C:
24V交流整流滤波后空载的话直流显然要高出24V不少,如果交流本身就有误差,那么会不会3112输入过高了.

网友D: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