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布线lan之间发生交叉如何解决?

楼主(2012-07-25):
我采用CYCLONE IV EP4CGX30F484设计一个PCIeX4的板子。6层板子。现在发现(PET0/PET0n,PET1/PET1n,PET2/PET2n,PET3/PET3n )分配引脚(Y2/Y1,T2/T1,M2/M1,H2/H1)。布线时发现这4组之间刚好交叉了。我想通过FPGA引脚分配上互换过来,(H2/H1,M2/M1,T2/T1,Y2/Y1,)。这样布线就顺了。结果编译分配管脚不通过。(4组接收差分线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到一款开发板人家确实线是顺的(从图片上看)。请问如何解决啊。我用的是quartus 10.1。
是否有这种可能:主板PCI express就能够自动识别这种交互吗?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谢谢!

网友A:
没有A,只能说no,只好绑定

网友B:
我采用CYCLONE IV EP4CGX30F484设计一个PCIeX4的板子。6层板子。现在发现(PET0/PET0n,PET1/PET1n,PET2/PET2n,PET3/PET3n )分配引脚(Y2/Y1,T2/T1,M2/M1,H2/H1)。布线时发现这4组之间刚好交叉了。我想通过FPGA ...
引用 楼主:

看看A家的器件是否支持lane reversal吧。比如0-1-2-3的,可以布成3-2-1-0。链路建立时,连接双方会互相发训练字来确认。
按理说,连接两端只要有一方支持就可以了。但是,做产品的时候还是最好是自己这一方支持,以增强兼容性。

楼主:
谢谢指点。有人遇到我同样的问题。
http://www.alteraforum.com/forum/showthread.php?t=31629
实际上不理会它就行。会自动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