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

楼主(2012-07-25):
低功耗停机模式下,串口中断能唤醒吗?

网友A:
什么芯片?
记得STM32 串口中断能唤醒,但前面几个字节会丢。

网友B:
串口不能直接换新,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间接实现,设置串口接收引脚为双边沿中断,有中断之后再配置成串口,失能中断,然后待收完数据之后,再配置成中断……
115200 会丢失,57600波特率以下经验证完全没问题!!

网友B:
补充以下,如果想要串口直接唤醒,可以考虑sleep模式!!

楼主:
stm32103rct6      设计低功耗模式!sleep  模式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