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这个电路的原因

楼主(2012-07-25):
实际测量是1.27v
仿真为0.12V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R3+R5=R4才是标准的恒流源。
你看看运放的输出是否饱和了。

楼主:
我实际电路是R3+R5=R4 ,运放输出饱和吗?怎么看都不饱和,正电源供电都12v拉。

网友A:
懒得翻书计算,你测试一下运放输出电压不就知道啦?

楼主:
有测过啦!6.27v,就是这样啊!你说计算我遇到这种就不会算,也知道是用虚短虚断!你能给我个计算过程吗?

网友B:
这个也算负反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