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7-25):
msp430f149可以输出2.5V的参考电压么?我还想让msp430单片机输出+1.1V的电压,应该怎么配置啊?初次使用430单片机,help,help。。。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pwm,用定时器弄pwm 0~3.3v电压都可以输出的

楼主:
嗯,想要msp430输出2.5V的是作为AD参考用的,输出的+1.1V是调整光电倍增管增益的。要求的精度都比较高,我刚刚查了一下PWM的资料和技术板块,好像PWM的输出不是很稳定啊。纠结。。。。

网友B:
msp430不能通过i/o输出2.5V,只有高低两种状态。可以用外部分压的方式提供参考电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2.5V和1.5V的内部参考电压,只能供内部AD做参考使用,无法通过IO口输出。

楼主:
今天看了下2系列的430单片机,貌似可以用DA产生2.5V的参考电压,作为外部AD的参考信号。大家觉得可行么???

楼主:
6# 永远的不知

楼主:
msp430的普通IO的输出电压时多少??能到达3.3V么??

网友B:
9# 18014013 供电电压如果是3.3V,I/O口可以输出3.3V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首先你用外部AD是为了高精度吗?如果是这样,最好用外部的参考源,因为你用430内部的参考源精度也不会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