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能否软件复位?

楼主(2012-07-25):
以sp3系列为例,FPGA能不能像单片机那样,有一个复位引脚,一个电平信号使FPGA程序重新加载?

网友A:
你是要复位?还是重新加载?
重新加载和复位不一样。
如果是复位普通IO就可以了,代码中必需要有复位这个功能即可。

网友B:
一个复位引脚即可。没有什么复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想让芯片恢复到刚上电的状态,相当于重新加载原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到资料说是                                 PROG脚配置结束后变为低电平,重新配置是否是需要加一定时间的高电平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说说嘛!

网友D(2013-08-23):
你说的我很感兴趣,你做出来了吗?想咨询下

网友E:
复位用任意IO都可以,重新加载建议用PROG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复位用任意IO都可以,重新加载建议用PROG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速度,我想让FPGA重新加载,我买的板子上的PROG已经接上一个按键,我想在程序中实现重新加载,怎么办,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速度,我想让FPGA重新加载,我买的板子上的PROG已经接上一个按键,我想在程序中实现重新 ...

就是,当满足某个条件,fpga会自动选择重新加载,可以实现吗?期待您的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就是,当满足某个条件,fpga会自动选择重新加载,可以实现吗?期待您的建议 ...

而我的PROG已经接到一个按键上,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而我的PROG已经接到一个按键上,可以用?

可以啊。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哈哈

那在verilog编程中是怎么实现的啊?具体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在verilog编程中是怎么实现的啊?具体点,谢谢

关键看你用什么控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在verilog编程中是怎么实现的啊?具体点,谢谢

你可以模拟program_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