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频率信号串扰问题。

楼主(2012-07-25):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串扰是指相邻的电路导线间由容性耦合或者感性耦合引起能量的转移从而造成的干扰。“干扰源”的能量叠加到“被干扰”的导线上从而造成电路的逻辑被改变的风险。为了使串扰发生,必须在干扰线与被干扰线之间发生耦合,干扰线即有信号传递的线;被干扰线即我们理想的认为在其中没有任何信号传导。当干扰源导线与被干扰导线在相同层或者相邻层平行布线时,耦合就发生了。
     其次,串扰有两种情况,朝近端传递的耦合信号我们称之为后端串扰,朝远端的传递的耦合信号我们称之为前端串扰,由于被干扰线近端产生的容性耦合的能量与感性耦合的极性相同,这两种耦合相互叠加,因此单位长度内近端串扰比远端串扰大很多,这就造成了感性与容性耦合的能量的不同。
    所以,1.相邻的电路层布线走向必须相互垂直。这种布线方式能减少耦合干扰是因为实际上干扰源与被干扰导线之间的干扰只集中在他们相互交叉的那个节点而已。
    2.为了将耦合限制在10%以下 ,带状线(在内层的线)的间距至少要大于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即如果导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是0.18mm,那么平行布线的距离至少应该是0.18mm。
    3.为了将耦合限制在10%以下, 微带线(表层布线)的间距至少要是导线到参考平面距离的两倍。例如,如果导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是0.18mm,那么平行布线的间距至少应该是0.36mm。
    4.串扰在小于一个临界长度的情况下正比于平行布线的长度,如果要减少50%的串扰,只需要将平行布线的长度减少到临界长度或者更小或者将平行布线的间距增加50%。将平行布线的间距增加一倍,那么串扰会减少到原来的1/4,因此当将平行布线的间距增加50%(例如从0.2mm到0.3mm)将减少50%的耦合。
用地线来屏蔽不是控制串扰的解决办法,除非你能在地线每隔一小段距离就打孔,而这个距离是干扰信号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最大谐波频率的波长的1/20。尽量多的打孔,就会减少串扰,是因为将干扰源于被干扰导线分开了,而不是因为地线的存在。在大部分数字电路,将平行布线的距离扩大使其大于或者等于用地线屏蔽情况下他们之间的距离会比用地线屏蔽的效果更好。

网友B:
为了减少线间窜扰,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当线中心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则可保持70%的电场不互相干扰,称为3W规则。如要达到98%的电场不互相干扰,可使用10W规则。
还可以在信号之间增加地线,不过要有效接地

楼主:
受教了,意思是现在没有什么临时的补救措施,只能重新布板,加宽线距和走线长度咯。。。
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