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及运算放大器的选择应用

楼主(2012-07-25):
运算放大器及运算放大器的选择应用

网友A:
很好的运放选型资料

网友B:
还不错的运放资料,值得共享

网友C:
对模电的入门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D:
很不错的运放资料,最近正在设计运放电路,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E:
还行,就是加点仿真就好了

网友F:
最近正做这方面关于运算放大器的项目的,这资料非常及时的,我收下了

网友G(2012-09-12):
运算放大器除在积分、微分、加减乘除、对数、指数等运算中运用外,用于精密测量,电源控制,通信,信息处理中,构成开关放大器,比较器,有源滤波器,功率发生器,高增益直流放大器。双端输入,单端输出,其主要参数有直流参数和交流参数。在测控电路和仪器仪表中对信号进行处理不仅包括放大和滤波,还包括对信号的各种运算,在对信号进行放大时,运算放大器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器件,并且根据要求有多种选择,可选择低噪音放大器,高速放大器,高频放大器,搞输入阻抗放大器,精密放大器,低功耗与微功耗的放大器,大功率放大器,低电流放大器,等等。关键是根据实际的要求进行选择。
集成运算放大器是一种高增益、高品质、直接耦合的多级电压放大器。外界少数元件就可以对信号进行运算和处理,尽管他品种繁多,电路千差万别,但是基本结构相似通常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