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电路与普通的放大电路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2-07-25):
如题,这么多年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就以互补功率放大电路为例(OCL)电路,不就是个普通的放大电路嘛。为啥从运放出来的信号不能直接带载?

网友A:
功放的主要任务是放大电流,就是驱动能力,其他级的主要任务是放大电压,负载都一般没有功放的负载那么重,所以拖不起。

网友B:
你只能举起100斤的重物,非得逞能举300斤。。。。

网友C:
额,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通用运放输出电阻较大,功放的输出电阻都很小,数欧级,你说运放为啥不能直接带负载,你说他俩有什么区别

楼主:
模电书上是这么讲的,“区别是:只是功放既不是单纯地准求输出高电压,也不是单纯地追求输出大电流,而是追求在电源电压确定的情况下输出尽可能大的功率”,老实说,我觉得这有点废话,仅供回答者参考

网友D:
以上众多高手已经解答,我来围观。。。。

网友E:
运放的输出电流有限,好点的也就几百mA。
所以后级要推的话要搭功放

网友F:
楼主随便找个功率放大器—比如音响—对比运放看一看就知道了
本质区别就是个头相差1000倍

网友G:
其实运放的输出电流是有限的!!

网友H:
从文科到HiFi,可以理解

网友I:
回复 网友C:

通用运放并非输出电阻大 只是输出电流能力小而已。

网友I:
一般的放大电路输出电流有限 所以一般用OCL等电路 同时也要注意的是 即使是OCL电路 也要使用大功率三极管 而不能是平时用的三极管

网友J:
好像明白,其实不懂

楼主:
看到大家的回复,基本可以总结一下:1.功放级主要是为了增大输出电流2.OCL电路在做功放的时候还要用大功率三极管   现在结贴,以后有不同意见的,继续留言,相互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