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运放并联问题

楼主(2012-07-25):
运放并联的时候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两级运放是否要求输出电压电流都相等呢?

楼主:
用THS3091并联,发现两路运放单独测试的时候,工作正常,波形很好很干净,并联以后就开始自激震荡了,在输出端串联小电阻也不能解决,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为什么 要并联,没这么用过

网友B:
缺乏基础知识?

网友C:
楼主的电路没有什么错。但关键是要两路的参数一致才行,而实际电路做不到绝对一致,这样,你那个有反馈的放大器就会出问题。

网友D:
如果楼主觉得运放的输出带载能力弱,可以加个大功率的三极管什么的解决。

网友E:
运放不宜并联,很难做到对称的,而且成本也高了,需要较强输出电流时外扩晶体管就行了。

网友F:
几乎没见过并联使用的情况

网友G:
可能是电阻不匹配,电阻不匹配很容易震荡,特别是对于电流反馈的运放。。。

网友H:
木有用过的

网友H:
帮忙顶一下

网友I:
楼主应用的目的是???

网友I:
要看你的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