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向大家帮我确认一下,华成英写错了

楼主:
废话少说,先上图:

引导一下:对于A1来说,正负输入端口分别有Uo2,Ui与Uo3的加减运算电路的叠加(这个想必简单),问题就出现在此

困惑1:R5算是平衡电阻吧?肯定得满足R1//R5=R4//R2//R3,简单就看得出来R5应该取5kΩ啊,而不是11.1kΩ吧?(求解释)
困惑2:且不管R5多少吧,截图最下面一行我算了一下,也不该是那么多啊,我的结果是:Uo1=-Ui+0.1Uo2-0.1Uo3.(求关注)

网友A(2012-07-26):
1.不知
2.知:LZ算错了

叠加原理:把其他输入接地,依次计算每一个输入的效果,最后效果叠加。
对 V- 来说:
U3 -- 为100K和10k//10K的分压,约0.05U3;
U1,Ui -- 均为10K和100k//10K的分压,约0.5U1,0.5Ui;

0.1U2 = V+ = V- = 0.05U3 + 0.5U1 + 0.5Ui  =》 化简后和原式一致。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关注

楼主:
2# xxlin1984 好吧,我承认第二个问题是我理解有误(我直接默认R1//R5=R2//R3//R4,即认为正负口静态电阻平衡)

那么可否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呢?R5=11.1kΩ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请教高人

楼主:
讨论越来越接近答案了,各位加油

楼主:
就是想知道到底是自己错了,还是华成英(作者)错了(虽然不大可能)

楼主:
8# z125130786 翻译一下

网友B:
R5不是平衡电阻

网友B:
所以不会是R1//R5=R4//R2//R3,而A1正输入端的反馈量为U(+)=Uo2 * R5 / (R1+R5)

楼主:
11# wavestill 电路的平衡电阻R5并没有使功放平衡?有没有搞错?  R1//R5为什么可以不=R4//R2//R3,教科书不按自己的常理出牌?求解释

楼主:
请大家不要一走了之啊,我在线执着的等着呢!呜呜呜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7234-1-1.html
这就是答案,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