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U的相关功能

楼主(2012-07-25):
请教高手,mmu除了能映射存储空间,还能够映射寄存器空间吗?
比如2440的watchdog的控制寄存器是0X53000000的物理地址,那在linux下他的地址是多少,是通过MMU控制的,还是在arm-linux中配置的,如果是在arm-linux中配置的,那是如何配置的?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以前的ARM7 好像没有这个MMU哦

网友A:
后来ARM9就多了一个MMU

楼主:
没有高手吗???

网友B:
操作寄存器有两种方式:
1、I/O端口(inb/outb...)
2、I/O内存(ioremap/ioreadb...)

LZ可以研究下I/O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