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2种小功率MOS管

楼主(2012-07-26):
0.5A,耐压120V,PNP和NPN各一种。
先谢谢您了。

楼主:
以上应该是P沟道和N沟道各一种。
估计120V以上的很少见吧?

网友A:
0.5A,耐压120V已经不是小功率了
120V以上的N管不少见,P管少见

网友B:
120V 不是小功率了,
自己选吧

楼主:
非常感谢4楼。
想"评分"20却显示“24 小时评分数超过限制,请修改”

楼主(2013-01-25):
感谢4楼的朋友,按您提供的手册,我在淘宝上拍了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