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输入电流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26):
一般的运放输入的电流是不是很小?输出电流也很小?芯片手册上的写的什么什么(英文看不懂)是1nA 是不是就是他的输入电流?这真的好小啊

网友A:
是很小啊,PA级的都有,“理想运放的输入电阻无穷大”忘记了啊

网友B:
是这样的,PA的工作特性决定的

网友C:
虚短和虚断,自己找本模电书看看

网友D:
记得看清楚是哪个电流,输入电流和还是输入失调电流。
Ib和Ios
如果是失调电流,1nA也还好。

网友E:
输入确实很小,但输出一般能有30mA,但有些运放输出也可以到上百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