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在软件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2-07-26):
我在软件调试的时候出现***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C:0x1B0A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C:0x1B0A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C:0x1B0A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C:0x1B0A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C:0x1B0A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
这种提示,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程序一致停在这里不走了。

网友A:
可能是程序在内部FLASH中运行,但芯片没有这个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程序不是在内部flash中运行,那还能到哪里运行?

网友A:
那看你编译的时候是否选择使用内部的FLASH,如果没有选的话,KEIL使用外部64K的空间,但实际MCU内部没有这么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