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朋友们,看一下这种情况是否是镇流器问题?

楼主(2012-07-26):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单从功耗匹配的角度来看的话,镇流器应该大于等于灯管的吧。长时间稳定可靠的工作。
不过,我还是觉得你的镇流器很劣制。
现在都是小厂生产的。

网友B:
镇流器挂了,
一般都是谐振回路的电容短路了。
别看电子镇流器简单,因工作在谐振状态,效率还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