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胶好?

楼主(2012-07-26):
露天的设备,螺钉和螺帽之间可不可以滴上防水胶,防止水顺着螺钉和螺帽之间的小缝隙流进设备里。哪种胶比较好,神门推荐几个吧!!!!

网友A:
我公司用这个:3M4799黑胶

网友B:
见过的一种办法: 螺钉套O型圈(锁紧时压紧),外露部分塞橡胶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要那种可以灌进去的液体胶,然后凝固的。我看有的人用过,但不知道是什么胶。

网友A:
就是这个啊,我一般挤入接口的地方,干了后很牢固的,防水不错

网友C:
有一种胶叫螺纹密封胶。

网友D:
给他撑把伞

网友E:
玻璃胶,不导电,我的电路板,有时候我就用这种胶水,玻璃胶你值得拥有~~~

网友F:
有水的地方当然是用玻璃胶好了

网友G:
一般都是玻璃胶。

网友H:
用硅膠,防水防電防塵,耐高溫耐高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