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14k50编译问题!mcc18编译器

楼主(2012-07-26):
#include "p18f14k50.h"
extern void SysInit(void);
void Delay_100ms(void);
unsigned int t;
void main(void)
{
  SysInit();

  while(1)
  {
     LATCbits.LATC5 = 0;
     Delay_100ms();
     LATCbits.LATC5 = 1;
     Delay_100ms();
  }
}
void Delay_100ms(void)
{
    for(t=0;t<32768;t++);
}
// 问题: t<32767时延时84ms, t<32768时  就成了172ms?软件仿真变量t值都对着,但是烧了后示波器观察就是上面的时间,感觉很纳闷!

网友A:
你在测测看,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吧!

楼主:
昨天和今天测了好几次了,有人遇到过吗?还是哪里要设置这个片子。

楼主:
知道为啥了,汇编后代码不一样,t<32768这个值只要一过32767汇编出来的代码就不一样了,变长了。为什么这样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