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以太网

楼主(2012-07-26):
STM32F107没有TX_ER,但DM9161上有TX_ER,该如何接线?
另外,HS12366及HS12369有何区别,能替代使用吗?

网友A:
我最近也打算在STM32上用以太网,可以多交流

网友B(2012-09-03):
HS12366和HS12369不能替代使用。这是两款不同的产品,管脚定义是不同。关于DM9161·具体不知道你是使用的那一款。如是需要相关资料,可以联系我。

网友C:
You may find TX_ER signal details as follow from IEEE802.3. If we don’t use TX_ER,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it is pull 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