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出一铁制机瓦模具上有无水泥瓦坯?

楼主(2012-07-26):
小弟想问一下各位大虾:如何测量出一铁制机瓦模具上有无水泥瓦坯?

网友A:
没有看到图片,纯瞎猜——检测重量?检测红外线反射?红外线对射?

网友B:
这种问题就得想法制作传感,不管使用什么,必须得给后级电路一个触发信号才行!

楼主:
3# shell.albert 尝试过电容式接近开关,但是探测到铁模和瓦坯都有相同的结果,郁闷啊~~

楼主:
2# NE5532 主要是要检测出瓦坯在模具上的位置,检测重量不行。关于红外反射,瓦坯和铁制模具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吗?尝试过接近开关,但是探测到铁制模具和水泥料坯结果一样,怎么解决啊?

网友C:
楼上应该拍照实物图贴上来让大伙开开眼界,然后再替你拿主意。

网友D:
水泥料坯有多厚?足够厚的话(大于10mm),用金属接近开关应该可以的,更厚的话,直接用红外对射好了,有水泥光线被挡住,没水泥就挡不住。
另外,水泥与金属模具的色差大不大?大的话用视频检测也是蛮好的。

网友E:
如果粉尘不厉害去找邦纳基恩士之类的光电传感器样本翻翻,或者打电话给它们的代理商,应该有适合的,不过它们的价格都比较厉害,特别是基恩士,一般都是几千甚至上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