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26):
我在继电器驱动的时候,用了一个pnp三极管,可是在做封装的时候,将e和c颠倒了,也就是C接了高电位,e接了低电位。但是在实际测试过程中,继电器也可以驱动,同时驱动逻辑是一样的,因为是做产品,需要知道这样连接三极管的稳定性,同时想请大家讨论下为什么可以驱动,长期使用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网友A:
这样也行。。。你是不是用了NPN管了。。。。不然罗辑不会一样呀。。。

楼主:
不是,就是pnp,就是e和c颠倒了,现在实测还是低电平可以驱动,因为是做产品,所以不指导三极管内部电流是怎样流的,这样流会不会减少三极管寿命
2# 程序金左手

网友B(2012-09-06):
不可能的吧

网友C:
楼主把PNP三极管的集电结与发射结进行了互换。如LS所言电流放大率很小,管子饱和需要较大基极电流。而且管子的耐压也很小,不会超过5V。也就是说,如果电源电压大于 ‘5V+ 继电器工作电压’ 时,无论基极是高电位或者低电位PNP三极管都不会截止 ,继电器都会接通。作为产品还是改正为好。

网友D:
以前我还以为三极管和MOS管不一样,是单向导通的,因为做过试验。现在却发现,估计是实验方法出了问题

网友E(2013-01-31):
长见识了

网友F:
电流比较小的小继电器,这样可以动作,但大电流的继电器驱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