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1101发送不成功,谢谢各位大大

楼主(2012-07-26):
一调用halRfSendPacket发送程序时,程序就死在while (!GDO0);这句上,查看C1101状态,返回状态为0x0f,为空闲状态,不知道为什么,调了好几天了,好郁闷

而且好奇怪的事,发送halSpiStrobe(CCxxx0_STX)命令后,马上读取C1101状态,还是为0x0f,晕死。

备注:C1101寄存器读写都正常,测试过写入读出后是一样的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好购买的C1101模块上,能发送数据,在发送halSpiStrobe(CCxxx0_STX)命令后,马上读取C1101状态,为0x4f状态

另外,请教个问题,C1101的26M如果不起振,C1101寄存器是否还是能正常读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你晶振有问题,如果晶振有问题,是不能配置的,也就是gd0口引脚不会有电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