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存储器的疑问,望大牛指点

楼主(2012-07-26):
引自书中,“ARM处理器对ROM ,RAM,I/O采用统一编址,除对RAM操作以外,对外围IO、程序数据的访问均要通过加载/存储指令进行。”
“加载/LDR指令用于从内存读取数据加载到寄存器中”
问题1:为什么对RAM的操作不需要加载/存储指令?
问题2:RAM就是内存(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这样的话,第二句话变成
“加载/LDR指令用于从RAM读取数据加载到寄存器中”,那不就是对RAM进行加载/存储了吗?
望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109/15/8101403_163069915.shtml
我的理解是 RAM本本身就是内存,所以不必加载到内存中,对外围IO的操作就是配置读写寄存器,

网友A:
这是我的理解:问题1    RAM就是寄存器,51单片机里面的RAM就包含四组寄存器。
              问题2    ARM内存的定义跟PC不一样,ARM 的内存就是ROM  而PC机的内存是RAM。

网友B:
本人不懂ARM,但3,4,5,6,7楼说的RAM就包含四组寄存器是会误导人的,四组寄存器只分布在通用寄存器区。。

网友C:
引自书中,“ARM处理器对ROM ,RAM,I/O采用统一编址,除对RAM操作以外,对外围IO、程序数据的访问均要通过加载/存储指令进行。”
引用 楼主:

的确容易误会,应该这样写:
ARM处理器对ROM ,RAM,I/O采用统一编址,除对RAM操作需要用加载/存储指令访问以外,对外围IO、程序数据的访问(改为:)要通过加载/存储指令进行。

网友D:
这种书楼主应该公布下书名,误人子弟。

网友E:
RAM操作也需要LD,ST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