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关于电压相位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2-07-26):
我在某电力现场的控制器,现场人员反映,控制器总是无法得到正确的功率,包括有功、无功和功率因数,无论怎么调换电压电流线,都无法得到正确的功率。后来发现现场的相位分析漂动严重,比如A相电压的相位,会在几分钟之内从1++++到360然后循环。用的方法是FFT,128点采样,可以分析到25次谐波。我起初怀疑是焊接人员把DSP的主晶振焊接错误,导致采样频率不对所致,所以让现场人员把CPU板发回公司。然而在公司测试,加上三相交流标准源,测试相位却是正确的。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指点。
在线急等。

楼主:
我觉得应该不是谐波的问题,毕竟电压的谐波是很小的。高手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能呢?

网友A:
你的仪器是测相位的吗?

楼主:
不是专门测相位的,是做无功补偿的控制器,当然前提条件是分析相位正确才能正确的计算功率,所以我在界面上显示了分析所得的各个模拟量的相位。

楼主:
我处理FFT之前没有滤波,也没有加窗,会不会导致什么频谱泄露呢?

楼主:
没人理。:(看样子非要去现场亲眼看看才能解决了。

网友B:
程序考虑不周全。可能电流进出线接反了,导致你的程序出错

楼主:
电流进出线的问题我考虑多次了,并多次电话指导现场。控制器出厂测试和发回公司测试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即使电流进出线有问题,也不会导致相位漂动。

网友A:
应该是干扰导致相位测量不准

楼主:
我觉得也是干扰的问题。但现场反应就从旁边配电柜引出的线,很短。而且干扰的话,我想不通为什么是很有规律的360度循环那种。

网友A:
电力线上带有大功率负载,会影响你处的相位检测,其实干扰并没有360度循环,只是你的检测逐步偏移形成360循环的假象

楼主:
到现场了,抓狂了。把制器模拟输入的电压线电流线撤掉,单独从旁边的电度表屏里扯线直接到控制器的端口(为防止是我方机柜中的其他线干扰),相位仍然是跳变,轮循的漂动,漂动忽快忽慢。
说一下,我方机柜跟电度表屏中间隔了一个直流屏柜,我担心模拟线从直流屏下面的电容走线引起了干扰,所以选择直接扯线以排除直流屏的干扰,但结果却如上。
请问还有什么可能呢?

楼主:
奇怪了,无论怎么搞都还是漂的厉害,电压电流的相位都漂。控制器在公司测试就不漂,到了现场就漂,有时候是逐加的漂,有时候又是逐减的漂。
总结了一下,现场与公司测试有3点不同:
1. 模拟量在公司输入的是标准源,现场输入的实际模拟量。
2. 现场的DC220电压略微偏高,到245V。
3. 其他的输入量,如数字输入量和数字输出量,我在现场将这两个电路板抽出来,只用CPU板和模拟板测试相位,仍然是漂的。
从现象上来看,就是干扰导致,但是什么干扰源干扰了什么部位,搞不懂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

网友C:
以前曾经在现场发现过有客户将两路不同系统的电压交叉而导致相位漂移

楼主(2012-12-15):
抱歉,好久没来21IC了。最后这个工程顺利验收了,我做的办法是将VA的相位作为参考基准,其他模拟量的相角与VA的相角做差,然后分析出来的相位都是正确的了。也就是说,绝对的相位分析都是飘忽不定,但是模拟量之间的相对相位还是都正确的。如此看来,晶振的精度与实际工频的误差,导致相位的误差积累,而这样貌似是正常的。

网友D(2013-01-22):
引用 楼主:
抱歉,好久没来21IC了。最后这个工程顺利验收了,我做的办法是将VA的相位作为参考基准,其他模拟量的相角与 ...

超赞!把自己最后的解决办法分享了。